PADS无法设置过孔

楼主(2009-03-21):
请问:在改变过孔大小时,做了一下设置,然后在pads中就无法选择添加过孔了,怎么回事?

网友:
给出的信息太少 不好判断
( W* }: D; P# b8 B违反间距规则 或者别的 ,pads应该有提示的吧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没办法判断 你定义了几种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