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里怎么隐藏pin number?

楼主(2009-03-21):
v15.7
除了power pin之外,不想看到其他的pin编号,怎么去掉呢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会发图片啊

网友:
edit part,取消勾选pin visible

网友:
只有POWER可以隐藏的,不信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A(2011-06-24):
    先edit part, 进入修改器件模式 ,然后在零件编辑区外按两次左键或者在option菜单下选择Part Properties,就会进入编辑窗口User  Properties,将pin number visible选择false就可以隐藏起来的了。

网友(2014-04-21):
引用 网友A:
    先edit part, 进入修改器件模式 ,然后在零件编辑区外按两次左键或者在option菜单下选择Part Properties, ...

多谢,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