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初级的问题DXP2004

楼主(2009-03-21):
如何在DXP2004里面新建一个项目,相当于99SE里面的ddb文件,谢谢

网友:
File--New--Project,选择你需要建立的项目,并保存到某个文件夹中,以后这整个文件夹就想到于一个解开包的DDB,双击文件夹中的.PrjPCB文件就能打开整个项目(以建立PCB项目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