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线时显示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9-03-21):
等长线时显示这,是干什么用的?‘+’‘—’是指左右还是上下?必须是"+0.00"才可以吗?请指教。

网友:
这个显示的意思是"+"表示最长的线比你设置的规则长多少
                 "-"表示最段的线比规则少多少
                 如果显示变为绿就表示符合你设置的规则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