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CLONE 3 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9-03-21):
各位大侠:
          有没有哪位成功配置过FPGA ALTERA CLONE3  的,程序也能烧进去的 ,小弟最近在调试一块电路板,根据官方提供的PDF文档,电路图是按照它来设计的,但现在程序烧不进去啊 ,配置也检查过了  ,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是不是配置不对,我的板上 JTAG和AS 模式都有,但一个都没有成功, 这个问题已困扰我一周了,如果有成功的  ,能否说说你是任何配置飓风三的!先谢了!

网友:
查电路板

网友(2009-08-24):
把你的配置电路发上来看看。如果你的配置接口都已经确认没问题,那你确定你的altera芯片跑起来了么?

网友:
你用signaltop可以观察一下,有没有跑起来,还是你的烧录器坏掉了

网友:
检查电路 看看电平、逻辑对不对

网友:
    配置引脚焊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