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铺铜后是这个样子?

楼主(2009-03-21):
file:///C:/Documents 为什么铺铜后是这个样子?

楼主:
图片没有传上来,问一下,怎样把QQ截图放上来啊?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哦

网友:
你线把图片上传到相册上,然后才相册中调用
也可以上传到固定网页相册,在把地址复制过来

网友:
我是这样传图片的(看图)。
在你第一个帖子里下面选“编辑”后,也可以直接进入我图中的第2步。
选中你打的字,再点上面那两个T字的图标,可以改字的大小。

在下面再打几个字。

楼主:
为什么铺铜后是这个样子

网友:
应该是因为焊盘和铺铜都没有网络造成的

楼主:
6# lhhuan [/b

哦,谢谢!我再加网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