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99SEPCB上画圆弧型铜膜线?

楼主(2009-03-21):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在protel99SE  PCB板上画圆弧状的铜摸走线?高手们指点指点新手,谢谢~~~

网友:
选中连线后。按Shift+空格键可以却换走线转角为圆弧方式。相同方式可以却换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画圆工具画弧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画弧线可以用那些画圆工具,画铜摸走线也可以用吗?

网友:
可以的,在走线层画就可以了。

网友:
按 shift +空格 切换拐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