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覆铜和无网格覆铜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3-21):
我看到有些人覆铜的时候中间有网格,有的却是一块完整的铜
二者有什么区别,请指教!

网友:
从散热,及EMC角度看,实心敷铜某些条件下抗干扰性更好,但散热不好。
说得肯定不详尽的,望高手跟帖。
且给咱讲讲包地时,注意的事项

网友:
最好网格覆铜,实心覆铜可能在焊接加工流程中造成几个后果
1、大面积覆铜的铜皮起泡
2、造成印刷板弯曲变形
3、与大面积覆铜相联接的焊盘无法得到足够的热量,造成虚焊。

总之,就是为了保证PCB的各个区域热容量基本一致,受热均匀。

当然,对小面积的PCB板,实心覆铜也没太大问题。

网友:
谢谢R斑竹赏分

网友:
跟着深入探讨下,敷铜形状,有要求不?
是包整个板,还是只部分区域?如何确定?

网友:
我来说两句
敷铜形状要根据板子的形状,电路的性能本身而定,
就我个人来说,我用的最多的是局部敷铜,90度,45度都用过,影响不大。

网友:
敷铜有两个主要目的
1。增强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2。提高散热面积

网友:
网格敷铜与实心敷铜究竟那个散热更好啊???

网友(2009-08-13):
应该是网格散热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