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钢网报价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09-03-21):
RT
是根据焊盘个数
还是根据焊盘总面积
或者其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依据钢网尺寸

网友(2009-07-24):
哦?了解得比较少。

网友(2009-11-15):
有没有了解更深一点的。

网友(2010-05-11):
尺寸,材质,表面处理要求。尺寸主要是耗材的问题

材质也一样,不过目前基本都一样,都是不锈钢(SUS)

网友(2011-07-26):
人家都说激光钢网,材料都是一样的,只是钻孔的数量这个和孔的大小,材料不会很贵的

网友:
不锈钢(SUS) 有不同的厚度嗎?

网友:
有不同的厚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钢网有不同的厚度的,仔细看一下钢网上面这些信息会在钢网上显示的

网友(2012-02-06):
主要是刚网的尺寸大小。当然你的精度要求很高,价钱会高点。

网友C(2013-12-17):
关于这个精度要求问题有点迷惑,焊盘本就那么大,然到精度还能做很低?锡怎么漏过去吗?

网友(2014-05-20):
钢网报价一般根据规格大小有不同价格,焊盘点数在4000一下全部依据规格,超过4000会加一点钱。我是专业做钢网的,需要钢网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精度要求问题有点迷惑,焊盘本就那么大,然到精度还能做很低?锡怎么漏过去吗?

精度主要是钢网张力,以及抛光方式决定,并不是说精度越高,开孔就做得越小。开孔大小是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