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关于电源网络

楼主(2009-03-21):
弱问一下,如果我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在不同页之间的电源网络需不需要对电源使用页连接端口啊?
比如说:我在第一页中有一个+5v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上我一直都是放置的PWR的电源符号,命名为+5v.
在第二页中也有一个+5V网络,我还是用同样的方式放置的PWR的电源符号,命名为+5v。
我希望这两页的电源是同一个+5V电源,那我还需不需要分别在两页上单独添加一个+5v的 页连接端口呢?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谢谢。

网友:
不用了,是同一个页间连接符就是同一个网络。这个没有PROTEL方便,PROTEL只要画相同的网络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源不是都标了+5V和PWR了吗,他们应该会自动识别,连接在同一个电源下的,是这样吧?!

网友:
我也觉得不用了吧,会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