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怎么把中间那两层设置成电源和地平面??

楼主(2009-03-21):
怎么把中间那两层设置成电源和地平面??我在ces中已经把中间的两层设置成了plane,但是显示不对啊!还有其他的,我把能设置的都改了,但是就是不行!

网友:
你指的是怎么添加net到plane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但是又有新的问题,我铺铜后焊盘和过孔与铜箔全部连在了一起!是不是焊盘要设置不能走线的隔离范围??还有,一个贴片封装怎样做它的symbol??我指的是焊盘与管脚的关系!

网友:
铜皮可以设置花焊盘连接,可以设置连接的方式以及宽度

楼主: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操作步骤?我试不出来

网友:
EE2007版本建议不要使用PLANE,原因是你必须在出GERBER文件之前,一定要运行Edit > Place > Generated Plane
否则后果就是...所以,如果文件不是很大,还是用正片的好。

楼主:
可否帮忙看看铺铜后的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