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rd的板子为什么只能用viewer打开?

楼主(2009-03-22):
有一块Demo的PCB板,使用SPB16.X软件打开时,提示:(如下图)

下面有一大串数字跳过,过20秒后软件就死掉了,显示无响应。
如果使用allegro Free Physical Viewer 16.0就可以正常打开,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莫非allegro还能设置只能使用viewer软件打开,而不允许编辑吗?

网友:
就算被锁了编辑权限应该也可以打开的,你这,有点诡异

网友:
换产品证书试一试。。。这个可能是不同版本之间兼容的事儿吧。。。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