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 16.2安装3小时还没有完

楼主(2009-03-22):
    cadence SPB 16.2安装3小时还没有完,到底怎么回事啊,正常要安装多久阿,

网友:
    是不是勾选了LIB,我没有选择LIB,只用了二十分钟。

楼主:
    没有勾选了LIB阿

楼主:
    出现 setting up the environment  to run the installed products ... 一直不动了,

网友:
    估计假死了吧

网友:
    如果勾选了liberary的话setting up the environment  to run the installed products 要比不选时间长很多!不过我四十分钟就搞定了!和机子的性能有关吧!

楼主:
    重装系统可以了,但是打开提示license不对,怎么办啊,高手救济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破解阿。以前发过用makebatch 做的破解很好。你自己到资源区找找。

楼主:
    makebatch 做的破解 没有VB6,怎么安装不了那个makebatch

网友:
    电脑不好的话安装LIB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的电脑开始是P42。8G的装了一晚了也没装成功;现在把电脑换成AMD三核的了,安装用了一个半小时(安装了LIB)。

网友:
    要装那么久啊
 10# steven.ning

网友:
    晕掉了,要装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