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E封装制作问题

楼主(2009-03-22):
在PDAS中制作CAE封装,如出一74LS14是6个非门,在GETAS是中是添加6个2个脚的非门,这样只有12只脚啊,剩下的电源脚和地是咋设置的啊?

网友:
剩下的电源脚和地一般在第一个门上引出;
分门是为了方便电路设计。

网友:
其实我不明白为会么一定要分什么门,分门显得更复杂,干脆做一个元件做一个门好了,
分门大多都有是为了画图好看点而以,电气没什么变化,是不是有点钻牛角尖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