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元件时候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9-03-22):
我的一个元件放到板子的BOTTOM层
当这个元件和顶层的其余的元件上下重合时候正确
上面红色
下面蓝色

楼主:
但是一旦把这个元件移到CF卡座的下面时候就报错
都变成绿色的了

楼主:
CF卡座上面有两个这样的孔
是和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这是CF卡座的整体机构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呀为什么
改如何改写
谢谢

楼主:
不放在CF卡座下面的时候正确

楼主:
困扰我一晚上了

网友:
可以看看这里的提示:BROWSE PCB 里的VIOLATIONS里面提示什么?

网友:
还是间距问题吧,器件跟CF卡的孔

楼主:
把元件放在CF卡座下面变绿以后VIOLATIONS里面多了这个

楼主:
还是间距问题吧,器件跟CF卡的孔
引用 网友A:

当离卡座的孔足够远的时候还是会变绿
我发现主要这个在bottom层的元件一旦和CF卡座挨着的话就会变绿

楼主:
我发现只要是带通孔的元件下面放元件都变绿
那该什么办呀

网友:
取消掉元件间距规则,不过自己得小心点不要让同一面的元件有干涉:

网友:
或者这样,将CHECK MODE改为MULTI LAYER CHECK:

楼主:
将CHECK MODE由QUICK CHECK改为MULTI LAYER CHECK就好了:
非常感谢zhangyalin兄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