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只有外框

楼主(2009-03-22):
这是从ORCAD导进来的CAE图形,既然没PING

网友:
可能安装不完整吧

网友:
你的part和你的decal没有正确的对应上!在pads logic里面重新给你的这个part指定一下封装

楼主:
在编辑器里就是这样显示的,引脚线不见了,这是ORCAD导过来的CAE图符,
另存后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
颜色设置里,我也看了没有设成黑色的

网友:
不同机画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我碰到过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原因是,没有PIN脚的图形了,PIN引脚也是一种CAE图形,一般存在于,COMMON的ID封装库中,自已找出来的,希望能帮助有此问题的朋友

网友:
你那个文件是从protel里面转过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