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的实际大小与PCB information中不一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23):
PCB information显示的大小比实际的板大出很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可能你板子KEEPOUT层外面还有东西。PCB  information里的信息只做为参考。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找了好久,在板外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啊,如果就这样发出去,做板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