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的PCB用15.7导出封装,焊盘不能更新的问题

楼主(2009-03-23):
如题,用15.5设计的PCB文件,用15.7打开,导出lib的几个问题请教:

1. 导出的封装只有.dra和.psm没有.txt (用15.5打开导封装就有.txt,封装可以直接使用)

2. 导出的封装,需要修改它的焊盘,我直接修改了它的.pad文件,然后重新放pin时,仍然是以前的那个焊盘,新改的焊盘更新不了。而我新建一个元件,放那个焊盘是可以的(是不是以前用过的焊盘有缓存的数据,换焊盘的话需要更改焊盘的名字?)

网友:
请检查一下问题是不是出在FLASH上面在呢

楼主:
请检查一下问题是不是出在FLASH上面在呢
引用 网友A:

1. 第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导出的封装仍然只有dra和psm,没有txt,需要我把封装打开重新creat一下才能用;
2. 第二个问题已解决,正如我的推测,修改焊盘后,名字改一下,和原来的焊盘名称不一样就可以更新了;
请教LS,这和FLASH有什么联系?

导出封装没有.txt好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