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走线时自动推挤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09-03-23):
我好像看到过走线时可以自动推挤,这功能怎么实现怎样设置?

网友:
打开DRC(输入无模命令"drp"),然后选择要走线的目标,按F3应该就可以实现自动推挤了。

网友:
请问自动推挤的优点是?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打开DRC(输入无模命令"drp"),然后选择要走线的目标,按F3应该就可以实现自动推挤了。"
     好像不行咧,请问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那我也不知道了。能不能把你的文件发上来瞧一下?

网友:
推挤一般用在多层板和布完线的板上使用修改最合适的..

网友:
自动推挤只有在DRP打开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格点设为0为好

网友:
自动推挤只有在DRP打开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格点设为0为好

 是的

网友(2009-08-20):
PADS的自动推线功能简直就是一垃圾,也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同仁喜欢用它,我感觉ALLEGRO和WG2005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网友:
allegro在走线密集时会推出drc,算法也没有wg智能,wg不好交流啊

网友:
WG是哪种,WG用的人是不是很少啊,怎么没听说

网友:
我想请问下,用F2能不能实现自动推挤,在关掉DRP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