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如何进行多人布线(急!!)

楼主(2009-03-23):
各位大虾,由于项目时间的关系,现需要2人同时对pcb布线,可是我们部门的两个人都不会这个操作,麻烦知道的朋友详解一下,
小生在这里谢过了了。

网友:
allegro 15.5及以上版本可以实现分板布线  菜单栏 place--design part..---greate part..然后在继续place--design part..---workflow manager 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15.7怎么没有你说的步骤呀,place低下没有呀

网友:
其实如果分配恰当合理
subdrawing也可以基本实现多人同时布线

网友:
我是15.7怎么没有你说的步骤呀,place低下没有呀
引用 网友A:

请单击FILE --->change editor 选择版本。又或者是没有打补丁。

网友:
用620版本吧,不然不能分割

网友:
我是15.7怎么没有你说的步骤呀,place低下没有呀
引用 网友A:

file/change editor,勾选design partition

网友:
那是你在打开Allegro时在选产品时有两个勾没选
呵呵

网友A:
file/change editor,勾选design partition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change editor里没有design part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