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CENSE

楼主(2009-03-23):
刚安装pads2005,安装完后打开LAYOUT时弹出 ,我知道是LICESEC问题,不知道怎么修改

楼主:
1# skyzeng 怎样不显示这些 X 图标

楼主:
自己动手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图,在Options对话框中,选择Thermal标签,将红圈里的勾去掉,即可使“×”不显示。

楼主:
还是好人多些,不过我自己搞定了,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
LZ不厚道,自己搞也不发出来。

楼主:
LZ不厚道,自己搞也不发出来。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个问题还没搞定,第二个自己试出来了

网友:
第一次是license文件没有配置好。

楼主:
第一次是license文件没有配置好。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在C:\MentorGraphics  源文件在D:\PADS2005sp2    不知道把LICENSE放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