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新元件封装呀?

楼主(2009-03-23):
我用DXP
发现开始的时候画的几个元件封装有点问题
想改过来
但是不想重新再来一遍了
看到网上有人说在原理图里面修改封装后再UPDATE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我这样做以后封装没有改过来
反而所有元件都变绿了
请大家指点呀
谢谢

楼主:
如果不用这个办法更新封装的话我要怎么办呀
我不想再搞一篇布局什么的了
希望找到一种方法可以直接把每一个元件的封装直接更新了
而其他的元件封装和布局位置等不受影响
谢谢

楼主:
我的是中间那个元件的边框画的太大了
想改小一点
还有几个电感的封装用的太小了
想改成0805的

楼主:
下面是网上看到的更新封装的方法,但是我用了出错

5.11 PCB 与原理图的相互更新
在印刷电路设计中,有时在原理图和 PCB 电路图都设计好的情况下,难免会对其中的元件或电路进行局部的更改,更改较多的往往是元件的封装。有时在
PCB 电路板上直接对某个元件的封装做了修改,也想自动地将更改反映到原理图上去;或者原理图上对某元件的数值大小进行修改,也希望能对应更改 PCB 电路板。
Protel DXP 提供了很好的 PCB 与原理图相互更新的功能。
5.11.1 由 SCH 原理图更新 PCB
对 SCH
原理图进行了部分更改后,在原理图编辑环境下,执行主菜单命令 Design / Update PCB PCB2.PCBDOC ,如图 5 — 78 所示,即可完成从
SCH 原理图对 PCB 电路图的更新。
图 5 — 78 更新 PCB 菜单
例如,在 SCH 原理图中将电容 C5 的电容值从 100pF 更改为 1000pF ,从
Protel DXP 的主菜单中执行 UpdatePCB CLK . PcbDoc 命令后,将弹出项目设计更改管理对话框,如图 5 — 79 所示。
图 5 — 79 项目设计更改管理对话框
在项目设计更改管理对话框中单击 Validate Changes 按钮,检查更改,然后再单
Execute Changes 按钮,执行更改。如果没有错误, SCH 原理图的更改将自动更新到 PCB 电路板上。更新前与更新后的 PCB 电路图,如图
5 — 80 和图 5 — 81 示。
图 5 - 80 更新前的 PCB 图 5 - 81 更新后的 PCB
5.11.2 由 PCB 更新原理图
由 PCB 图更新 SCH
原理图与由 SCH 原理图更新 PCB 的原理图相同。在 PCB 设计环境下,执行主菜单命令 Design/Update Schematic in 〔 CLK.
PRJPCB 」,如图 5 - 82 所示。
例如 ,在这里对 CLK . PCBDOC 电路板中的电阻 C5 进行更改,将电阻值从 100pF
改为 1000pF 。
选中该菜单项后,也将弹出项目设计更改管理对话框。使用上述相同可以将 C5 的更改反映到 SCH 原理图上。更改前后的
SCH 原理图,如图 5 — 82 和图 5 — 83 所示。
图 5 — 81 PCB 图更新 SCH 图操作 图 5 — 82 SCH 图更新前 图 5 — 83 SCH 图更新后

网友:
要在元件封装编辑器里修改,再UPDATE

楼主:
我是先把封装库里面修改的元件封装
然后在原理图中把修改后的封装和原理图里面的元件对应起来UPDATE的
就出现1楼那个结果了

网友:
有个简便的方法啊,就是先在PCB里生成本设计的专用库,make library吧,然后直接修改这个库里你想改的器件封装,再update。SCH一路更新过来,哈哈,何必呢。
那个绿色是DRC出错

楼主:
有个简便的方法啊,就是先在PCB里生成本设计的专用库,make library吧,然后直接修改这个库里你想改的器件封装,再update。SCH一路更新过来,哈哈,何必呢。
那个绿色是DRC出错
引用 网友A:

就是太麻烦了
有没有简便点的方法呢

网友:
同意七楼

楼主:
但是请问我已经对PCB完成布局了
只想改变每一个元件的封装
不想重新布局了
那该如何更新呀

网友:
也是那样做啊,只用在生成的元件库里把要改的元件封装改了,再UPDATE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它元件是不用重新布局的。

楼主:
也是那样做啊,只用在生成的元件库里把要改的元件封装改了,再UPDATE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搞得
但是还是出现1楼那个问题

楼主:
呵呵
试了一下午发现了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
大家分享
双击元件
在箭头指向的这个地方可以直接修改

网友:
修改封装后重新生成 添加网络表就搞定了 14# lzhcqu

网友:
楼上的方法,改的封装,你打开的库里应该有提供才行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嘛。
楼主想无缝更改,但库(尤其是自己建的)往往因中心点的问题,会偏位置的。于是就违反DR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