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加不加泪滴的

楼主(2009-03-23):
加泪滴好还是不加泪滴好??

网友:
个人觉得加好

网友:
加了以后会不会因为阻抗不匹配产生“振铃”?

网友:
高频的pcb可以考虑加泪滴,低频的就无所谓了。阻抗不匹配指的是负载的问题,如果泪滴是指进IC的管脚只需要考虑频率因素。

网友:
有阻抗要求的不加,会破坏阻抗连续性。

其他的都要加。

楼主:
我见很多pcb工程师,自己喜欢加就加不喜欢就不加,好像电子工程师也没有这个要求一样?

网友:
其实这个要看对结构的一些要求,平常的我们可以加也可以不加,但是对于那种对连接性要求比较高的焊盘最好加,比如说圆形PAD之类

网友:
高频的pcb可以考虑加泪滴,低频的就无所谓了。阻抗不匹配指的是负载的问题,如果泪滴是指进IC的管脚只需要考虑频率因素。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高频不应该加,阻抗不匹配是指负载?传输线的阻抗不连续往往是SI和EMC的主要原因。

网友:
[/i有阻抗要求的不加,会破坏阻抗连续性。
www.eda365.comEDA365论坛
其他的都要加。
mg]

网友:
我们是能加的地方都加上

网友:
什么叫频率因素

网友:
阻抗跟频率因素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阻抗是什么

网友:
阻抗不匹配指的是负载的问题,负载是什么

网友:
看所用是THT还是SMT而定 14# yuyengqing

网友(2009-08-20):
我们都不加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2009-10-02):
还从没加过

网友:
只要能加的最好都加上,在生产过程中,返修过程中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很多时候都会把焊盘一起弄掉,
要么不加泪滴可以通过加粗焊盘的出和进的线宽(比较繁琐)。

网友:
高频的东西不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