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个部分焊接,还是全部一起焊接?

楼主(2009-03-23):
我的板子有个bga,旁边是插针,用来放核心板,我打算先悍电源和核心板,但是考虑到焊上插针后bga不好焊接了,于是找焊接的人问,他说只能一次把整个板子的元件都焊了,而且他说会先焊bga,而我觉得板子上有串口,eeprom和usb,网口。全部都焊上去给我我不好调试。请问我该如何操作
PS0:我第一次画板子,怕芯片因为电压或电流误操作坏了。。
PS1:电阻电容都是0603封装

网友:
没太明白!为什么全部焊上去不好调试?一般我们都是先焊BGA的。

网友:
先焊主控

网友:
肯定是先焊BGA这是先决条件.你担心不好调试?为什么?

网友:
不会影响调试的,一部分一部分的调就行了,相互不影响

网友(2009-04-22):
同上,肯定是先上BGA

网友:
这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2009-09-11):
大家不用考虑先焊接BGA会被静电击坏吗?

网友:
做好保护措施就不会坏,焊好了测一片

网友:
x把BGA先焊上,其他元件手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