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元件信息中的device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03-23):
如题,orcad中画原理图调入元件时需要修改元件信息,其中有一行device不知道起什么作用,好像device的数字相互之间不能重复,请各位高手讲解一下!!

楼主:
哎,真是的,这么大个论坛就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吗??!!!!
高手些都去哪里了???

网友:
    orcad 在内部对器件的编号,应该是这样.

网友(2009-05-05):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图,没有Device,
又看了一下你的图,发现Device和PART_NUMBER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图,没有Device,
    又看了一下你的图,发现Device和PART_NUMBER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PART_NUVBER应该是元件编号吧,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样的,或者有什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