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阻抗匹配

楼主(2009-03-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你用的Altera的FPGA,可以在QuartusII中生成FPGA的ibis文件,然后从ibis中可以得到FPGA的输出阻抗。4 x( ]- G  E* j7 X, F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估算:用其供电电压(一般为3.3V)/输出短路电流=输出阻抗。这种方法是把其输出端等效成戴维南电路,可以求出其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