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压为什么会降得那么厉害

楼主(2009-03-24):
附件中的板子,是一个会议系统的,串接了38个机子时,本来DC输入是24V,但到了最后一个机子输入电压只有19V了,每两个机子之间电压就降了0.4V,求教电压为什么会降得那么厉害?是不是板子处理得不好?或是要改进什么方面,请大家指点一下!!附件中两个文件是protel 99的,另一个写有pads的是99转过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咋办呢

网友:
2# 21cnlayout

网友:
这还能怎么办!只能多加入24v电源了!

网友:
电源功率有限,负载太大了?

网友:
恩  应该是!!
以前我们做楼宇门禁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每个电源带的分机的数量是有限的,到了一定数量就需要增加电源! 5# zhaizheng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