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pcb编辑界面和规则管理器不同步的情况?

楼主(2009-03-24):
如题:在调等长的时候,在pcb界面下已经显示为绿色等长了;但在规则管理器中仍然为红色。或者将规则管理器中调为绿色,在pcb界面下就变成红色了。
在规则管理器中重新分析也不起作用。关掉规则管理器重新打开也是这样。甚至关掉allegro重新打开pcb板也这样。
不过以上只出现在有串阻的网络中,网络中没有串阻的就无此情况。
检查了串阻的模型也是没有发现问题,与其他正常的pcb中串阻的模型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檢查一下您設置層厚度,規則管理器當中有把這個加進去,用Show Measure不會加進去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pcb界面下就默认计算了层叠厚度吗?可是,在规则管理器中打开了z轴延时,他应该也计算啊。
 .
这个打开如否不影响这pcb的同步问题,在规则管理器中更改了显示的绝对长度。

网友:
1,版本问题,打下补丁
2,有T点,仔细检查下。
一般这两种情况较多

网友:
你把CM中的分析结果传上来看一下
Match Group栏和电气约束集页面分别贴上来

楼主:

选择一个网络

在pcb界面下显示等长

在cm中显示为不等长

分析模式

楼主:
等待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