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布线

楼主(2009-03-24):
电源的布线是和各部分电路一起进行布,还是先布电源或是先布各部分电路?各位都说说自己的布线习惯..

网友:
一般先分析一下电源的走线,然后和其他信号线一起考虑着布,

网友:
同意楼上的版主的意见

网友:
要考虑输入跟输出的电源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