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关于PADS2007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9-03-24):
由于我用的是pads2007,同事用2005,每次需要我导个低版本的给他,以前都没什么问题,有个料号,他在读的时候,会出现下面的记事本提示
Reading file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qwz\桌面\CD453DRI_A(20090319).asc
Warning: Empty text has been skipped
-95250           0   0.000 26     1905000      190500 N   LEFT   DOWN 0
**INPUT WARNINGS FOUND**
还有一个对话框提示是
Warning:Improper data found in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qwz\桌面\CD453DRI_A(20090319).asc may beignored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什么关系,我出gerber比对,是一样的~!!!
还有2007打开低版本的文件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设置上的变化,请教有经验的高手,在线等答案~!!

网友:
2007往下导到2005是会出问题的,目前好像没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只要能把图成功导进去,检查连接性和间距什么的都没错的话,应该就没问题吧。

有一次我从2007导出一个ASC,往2005导入的时候,提示说什么数据过大,超出范围,根本都倒不进去,然后我直接在ASC里找到那些过大的数据,改小了之后导进去。后来似乎也没什么问题。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