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出阻抗求助!!!

楼主(2009-03-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spartan3e xilinx都有提供IBIS model,看模型的V/I特性曲线就知道输出阻抗了。另外你也可以加载model后在SQ或hyperlynx中查看输出阻抗。
至于DDR的阻抗匹配,一般是在串阻(一般靠近DDR,多用来一只overshoot,并非通常的源端串阻匹配)+并联端接至DDRVTT
关于DDR的layout guide,你的DDR厂商一般都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