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楼主(2009-03-24):
我做了个封装,在pads的PCB中怎样调用这个封装,怎么ADD也不进去。更新不了,复制也不进去(同一个库)

楼主:
库的封装,怎么更新到PCB中

网友:
你有剑对应的part吗?

楼主:
你有剑对应的part吗?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原理图,想把一个邦定封装放入PCB中去,除了建Decals    还要建Parts嘛,CAE要不要?

网友:
EDIT DECAL 编辑元件,在编辑窗口打开你修改好的库(file--library),再退出编辑窗口即可。

网友:
EDIT DECAL 编辑元件,在编辑窗口打开你修改好的库(file--library),再退出编辑窗口即可。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但前提是要两个元件的PIN数要一样多,否则就替代不了!

网友A:
我没有原理图,想把一个邦定封装放入PCB中去,除了建Decals    还要建Parts嘛,CAE要不要?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在PCB中添加元件,只要有parts和deca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