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WHY WHY?求救!!

楼主(2009-03-24):
各位高手,小第做了个BGA封装,一个package里面有3个part,但是导入PCB时 有三个BGA的封装  为什么呢?????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一个原理图库也只能导出一个封装,是不是一个封装显示三个BGA?还是其他的,说明白点。

楼主:
一个有3个PART的元件,是一个元件,PCB封装却出来3个BGA,谢谢 指点

楼主:
2# adamwu 一个有3个PART的元件,是一个元件,PCB封装却出来3个BGA,谢谢 指点

网友:
一个package里面有3个part,ref应该是u1a,u1b,u1c。你的ref不一样,所以是3个封装。

楼主:
奇怪的是  我把REF设为U10A,U10B,U10C了以后    在CAPTURE里进行检查时又出现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10    SCHEMATIC1, PAGE2  (5.70, 2.9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U10    SCHEMATIC1, PAGE3  (3.80, 2.2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楼主:
5# chenxztiger [/b奇怪的是  我把REF设为U10A,U10B,U10C了以后    在CAPTURE里进行检查时又出现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10    SCHEMATIC1, PAGE2  (5.70, 2.9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U10    SCHEMATIC1, PAGE3  (3.80, 2.2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网友:
A B C 這3部分的Source part 必須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SOURCE PART 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
画原理图封装时,从这儿修改一下,multiple part 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