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高亮只有一个pin脚的网络?

楼主(2009-03-24):
在做pcb的时候,发现有部分硬件工程师的原理图中,某些网络只有一个引脚,没有连接。
结果在allegro网表导入pcb后,pcb就有网络但无rats。
请问:谁有方法将这样的网络高亮吗?

网友:
试一下这个SKILL:执行命令为spnchk

楼主:
谢谢。试了一下
很管用

网友(2022-05-26):
单点报表查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
选择highlight命令,在Find工作窗口Find by name栏选择net, net名手动输入dummy,执行命令,即可高亮全板所有空PIN;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