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PADS导入SIWAVE到问题???

楼主(2009-03-24):
siwave软件中的菜单 import power pcb格式的文件或是expedition的格式的文件,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地网络似乎被当成没有连接的网络
了,感觉像是铺地的那层铜没有导进去一样。正如pads画完图,copper pour之后,保存文件,关闭文件,再重新打开文件,只能看到铺铜的边
界,看不到铺铜一样。  不知道各位遇到此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
那是因为siwave中对象的默认显示形式都是transparent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说详细点,另外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谢谢?

网友(2009-07-10):
forevercgh是高手啊

网友:
透明形式应该不影响仿真结果吧

网友(2010-09-30):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