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09-03-24):
参考李世琼等论文《有损均匀传输线的Pspice仿真分析》中的例子:
例如,一高压输电线长300km,线路原参数R0=0.06Ω/km, L0=1.40×10-3 H/km, G0=3.75×10-8S/km,
C0=9.0
×10-9 F/km。终端为一480Ω的电阻负载,始端的电压为224kV。求终端的电压U

TL OSS Y PSpice里的analog,叫有损传输线模型,本人试了几次,却
始终得不出文章里的始末端波形.

望高手指点下:
1.       1.  TLOSSY是要设置参数的,但是在这个模型里它默认的参数单位是什么?比如修改R时该输入多少?
2.       2.....请问可以直接把传输线按原参数用RLCG模型代替吗?如果可以那G怎么表示啊?

网友(2011-05-19):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