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快捷键设置问题~!!!

楼主(2009-03-24):
    2005pads LAYOUT中怎么设置,可以按着Ctrl然后滚动鼠标中间进行放大缩小?????我的 2005PADS ROUTER是可以这样做的.......
   高手快出来啊........

网友:
在你的安装目录下找到menufile这个文件,然后查收你要设置的命令,在后面添加快捷键就OK了.

现在用pads2007sp4,可以直接在菜单设置。

楼主:
谢谢,我找到了,但Ctrl+滚动鼠标中间怎么表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