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求助,在线等,急!!

楼主(2009-03-24):
CONTROL_2.5V是一个从CPU出来的控制口,输出了一个2.5V的电源,请问它是如何工作的????????????
特急,在线等

网友:
已删除,请看看楼下。

网友:
你去看一下BUCK电源的原理,就知道了。

给你更正一下:
CONTROL_2.5V是一个从CPU出来的控制口,输出了一个2.5V的电源
liqiangln: 这应该是一个2.5V的方波,而不是固定的电平。如果这个pin常为1,则输出无电压, 如果常为0,则输出为3.3V。
还有个疑点就是CPU的输出电流是多少,是否能够驱动这个BJT。

网友:
CPU的控制端要做那种类似PWM的输出?

网友:
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电压控制电路,输出端会反馈给控制端,档电压小于2.5时,三极管打开充电,
大于2.5V时关闭,从而让输入稳定在2.5V.

网友:
应该是输出稳定在2.5V,不好意识!

网友:
3楼正解,我感觉CPU的2.5V就是方波,用万用表看就是2.5V,示波器看是方波!

网友:
从2.5V的方波脉冲怎样到2.5V直流输出,怎样的充放电过程,我还是没搞清楚,希望3楼和6楼的再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2009-04-30):
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电压控制电路,输出端会反馈给控制端,档电压小于2.5时,三极管打开充电,
大于2.5V时关闭,从而让输入稳定在2.5V.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说是,跟据反馈来调整PWM的占空比
和电机调整的原来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