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在绘元件的封装的时候,引脚我使用的焊盘是PAD55SQ36D,设置的参数如上图所示:

  为什么在调用的时候,明明DRAWING SIZE 如上,结果还出现这样的错误:
E- Symbol extents are greater than drawing extents. Increase drawing extents.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这应该是你封装中焊盘的坐标超出drawing size的范围
你去封装里把坐标调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尝试把绘图区域改大点试试

网友:
这应该是你封装中焊盘的坐标超出drawing size的范围
你去封装里把坐标调一下试试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坐标没设对,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使用的FLASH 中的坐标弄错了,呵呵,现在全部改正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现在才发现好像懂了一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过这次的问题跟绘图区域无关。还是谢谢你热心的帮助。

网友:
应该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你的焊盘为什么有这么多层

网友:
在bofile中打開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