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能SWAP PIN,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9-03-25):
concept HDL画的原理图,allegro中不能SWAP PIN。本人对Concept HDL不熟,
但个人感觉是应该设PIN GROUP属性,弄了半天不得要领,还望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没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命令行显示为
“Pin not swappable, swap code is zero. Pick again.”
用Capture CIS画的原理图有时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但只要在原理图里把元件PIN的PIN GROUP 加上就可以了,
Concept HDL画的原理图就不知道怎么修改了,希望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2009-04-25):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提示和你的一样,软件版本是15.6
听人说修改一下什么设置就好了,我也正在找相关资料,希望能尽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