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lib库和pcblib库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09-03-25):
看到在画元件封装库的时候即可以保存为lib库也可以存为pcblib库
那么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呀
用来画PCB板子的时候应该用那种呢?
是不是两个都可以?
谢谢

网友:
99se所用的封装库文件后缀为.lib
DXP之后封装库文件后缀为.pcblib。

楼主:
99se所用的封装库文件后缀为.lib
DXP之后封装库文件后缀为.pcblib。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的DXP用lib也可以用
用pcblib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