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work的問題(已解決)

楼主(2009-03-25):
我在出artwork遇到了問題。
每個層我確定都設好了,檢查過好幾遍,完整無誤。
問題出現了:
出了GERBER以後,用CAM350檢查,發現沒法顯示TEXT內容,無論那個層都不行。試了很多次,還是如此。

然後把我的PCB圖放到別的成功出過圖的模板環境下,就OK了。
因此,我覺得,是我的出圖環境哪裡有問題,但是我找不到。

初步發現,是出artwork時的apertures選項與成功出圖的模板有差異。
我的失敗案例里,apertures里自動生成的選項很少,而成功案例里,選項很多。

哪個高手能幫我解決一下這個問題啊?

PS:已經解決了,原來我失敗的板子里被我誤導入一個NETLIST,而我又沒用到任何零件。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而出現問題。
但是爲什麽NETLIST會影響,我還是不清楚,HOHO。

网友:
贴你的设置图片上来。

楼主:
我發現我不會貼圖片啊,暈!

网友:
是不是你出geber时没有选text那层呀,我们公司是在REF DES/SILKSCREEN_TOP(BOTTOM)

楼主:
是不是你出geber时没有选text那层呀,我们公司是在REF DES/SILKSCREEN_TOP(BOTTOM)
引用 网友A:

我檢查了很多遍,每一層我都有,而且全選上了。
你們不用設置那個apertures嗎?
我現在是設置那個的時候,發現項目很少。肯定有問題。

网友:
我们就在这里设置的,你看看,要不就看你的text和你设置的text是不是不是同一层

网友:
用274X出一下试试?

楼主:
我们就在这里设置的,你看看,要不就看你的text和你设置的text是不是不是同一层
引用 网友A:

我的silkscreen跟你設置的一樣,還比你多了個outline

楼主:
用274X出一下试试?
引用 网友B:

剛試了一下,發現依舊失敗……
我現在就想知道Apertures爲什麽生成的Station那么少啊。

网友(2011-12-20):
引用 楼主:
剛試了一下,發現依舊失敗……
我現在就想知道Apertures爲什麽生成的Station那么少啊。

個人的失敗所得:
調用silkscreen層時,可能會發現沒有器件名標誌。這是因為在上面製作光繪文件時,Artwork的Underined line width選項沒有定義寬度,而在以前製作封裝庫時,silk_screen層時標註的Ref也沒有定義寬度(如定義=10).

2011/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