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里面光标老是不显示,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25):
router里面光标老是不显示,怎么回事?我最近打开router的时候光标还在的,但是等一下用一下就会不见了,但是点东西的时候还是可以选择到的,只是看不见光标,就把握不好要选择的东西啦。请问有什么办法让它不要这样子呢?

网友:
我近来用也是这样。是不是电脑配置的问题。当出现这种情况,我就保存后关闭,再开就可以。不过时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嘿嘿 我的也是 肯定不是电脑配置的问题 你们都是用Full Cross把  改成小十字就不会出现了
好像你执行完一些操作 记得按Esc也就不会出现了

楼主:
确实是用fuul cross啊。那我试试用小十字。

网友(2009-05-11):
都一样的,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