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用别的防真软件

楼主(2009-03-25):
如题。。allegro 怎么样才可以和 ads2009 仿真软件一起用 是不是要安装什么插件。。?
谢谢了

楼主:
自己解决.方法如下.:
      在起动PCB Editor时,选用XL或GXL(也可以在PCB Design XL中,file>> change editor),只有这两个支持ADS,在选项中勾选RF PCB后OK。进入XL后,即可看到RF-PCB下拉菜单。其中的IFF Interface就是你要用的,它可以将Allegro中的PCB输出到ADS中仿真修改,之后再Import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