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引脚号的修改

楼主(2009-03-25):
各位好,刚开始学习呀,最近遇到做元件库时,当放好焊盘后,想修改焊盘引脚号,不知怎么修改,谢谢高工的指导

楼主:
先执行edit/text,然后怎么操作,谢

网友:
点一下你要修改的pin,输入你要的数字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搞定了,原来是点数字,不是点PIN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