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copper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请问关于copper的问题:
 如图所示:
copper后的铜皮怎么不是整体的?里面还有黑线条。。是哪里的设置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围观楼主。看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你用的PADS2007设计出的问题。

楼主:
围观楼主。看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你用的PADS2007设计出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谢谢美女!哪怕是别人发给我的layout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应该是显示问题吧,不是PCB出错了,你放大缩小看看,应该就没有了

楼主:
这应该是显示问题吧,不是PCB出错了,你放大缩小看看,应该就没有了
引用 网友B:

不是显示问题,前几天都是好的,放大或者缩小看就可以。现在我发现了问题原因:在copper后有个对话框:Add  Drafing
然后勾选Solid copper(固体铜)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每次都要勾选Solid copper。以前都不是这样的,这又是哪里的设置问题?
我的是2007的。

网友:
不会吧,我一直以为这是显示的问题。放大之后就没有黑线条了吧。

网友:
我也可以证明是显示的问题。建议楼主换台机器看看。

楼主:
我也可以证明是显示的问题。建议楼主换台机器看看。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DELL全套,绝对不是机器问题,

网友:
显示的原因,你可以输入R n n是一个合适的数字,当前单位。然后缩放看看。

网友:
你的显卡内存可能不够用!

网友:
不是显示的问题。

是设置了走线与铜皮分别用不同的color表示。

先用走线实现,然后用copper加粗。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