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种不规则的封装怎么做

楼主(2009-03-25):
看看这种不规则的封装怎么做

网友:
请问你这个是不是CI卡的卡座啊,PCMCIA的,我以前做过一个,在附件里,你看看能用到不,
做这个封装你要先根据PIN1把PIN2定下来,再定PIN35和36,之后就好画了

网友:
大简单了,

网友:
楼上的如此开心呀,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封装。

要学会举一反三哟

网友:
其实这个封装很规则,只要把第一排第一个和第二个第一个的位子定下来就行,然后每排按间距延伸出去。

网友:
    高人啊都是~~

网友:
    简单,六楼正解,不要只嘲笑人家,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会的,当你遇到摸不着头脑的事时,你希望被嘲笑吗?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2009-04-30):
    教程就有类似的封装,按里面做就可以了,蛮简单的

网友:
    简单,六楼正解,不要只嘲笑人家,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会的,当你遇到摸不着头脑的事时,你希望被嘲笑吗?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简单和嘲笑都没关系,只是楼主没看教程的问题;

网友:
    就是啊,不要笑人家哦,人人不是天生就会嘛

网友:
    貌似是规则的?

网友:
    用step and repy 吧 ,只要把每排的第一个焊盘和第二个焊盘的间距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