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Protel中的电气线和非电气线不分?

楼主(2009-03-25):
在PCB中画的电气线和非电气线怎么属性都成了Track?

网友:
谁说的啊?!
  你用非电气线连接下器件 导网络表试下

网友:
非电气线如果画在信号层的话,就和电气线的效果一样。走线的话还是要用电气线,以保证可以进行DRC检查。我一般只用非电气线来画板框。

楼主:
其实我的意思是想应该把这两的属性分开会方面点,像PADS或其他软件那样,电气的叫Track,非电气的叫Line.这样在过滤选择或是过滤显示的时候就不用那样麻烦或实现不了了。

网友:
AD的过滤器应该能找到你想找的任何东西。遗憾的是做成快捷方式,重启AD后不能Deselect不符合条件的东西,要重新勾选一下。
IsTrack and OnLayer('bottom layer')

楼主:
AD的过滤器感觉没PADS的好用啊。

网友:
感觉下面的几个可能比较常用,就弄了这几个。不然点击到重叠的几个东西上面跳出的选择画面好烦。
按Y键可切出如图菜单,数字键1到6我自定义为对应的功能。配合CTRL+鼠标左键寻找相同的网络,应该比较像PADS的功能了。Shift+C就会退出过滤器。

设置方法

红色框框中那个每次重启AD后都没有勾选上,需要重新勾选一次。我也想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个东西给锁定住。

网友:
楼上,再用一次过滤器面板里的APPLY即可,OBJECT NOT PASS THE FILTERY要选DESELECT

AD的过滤器比PADS强很多,但是不像PADS那样简单----PADS不学就会用。

网友:
我是想找个指令或者AD里面设置一下,重启后还能保持那个Deselect默认被选中。暂时还是没找到。我制作的时候已经选上了这个的。不知道是不是AD的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AD8.0重启后Deselect默认还是被选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PCB Fliter里面的还是自己建立的那种快捷?

网友:
每个软件只要个人用的顺手就行了,没有必要去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B Fliter里的,建好的也可以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我的也是AD8.0,只是重启AD后自建的那个,Deselect就没有选中了。好遗憾。

楼主:
根据你的指导,现在做了几个过滤选择的Y键弹出菜单,果然好用。在此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