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中的包络线和泪滴功能不能设置参数?

楼主(2009-03-25):
1.在使用Tool-->Outline Selected Objects功能后直接就生成包络线,
请问就没有哪里可以设置下生成包络线与被选择线的间距,生成后包络线的宽度等等这些参数?如果不能设置,那这些参数默认是多少呢?
2.生成的泪滴也是,就没说生成多长的泪滴。
还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PROTEL好像还没有这么强大吧

楼主:
一直觉得Tool-->Outline Selected Objects的默认生成后包络线的线宽是8mil,生成包络线与被选择线的间距好像可以随规则变一下。这个功能好像是在电气层中的线才可以实现,非电气层中的线使用这个功能没反应。
泪滴的默认参数不知道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