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好PadsRouter 的等长匹配 Tune功能

楼主(2009-03-25):
对于一组需要做到等长的信号,经过仔细的布线,如通过走蛇形线将这组信号线的长度差值 做到小于1mil,可当我想用Tune功能将他们调成一样的长度时,信号会被Router调整的很乱,虽然这个时侯信号是等长了。。。我想请教的就是,如何通过Tune的功能将信号得到调整  同时又不改变布线的大概布局啊?!因为这个时侯信号的长度差别已经很小了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有这么严格的等长,误差小于1mil,什么应用啊

网友:
原则上是所有长度都一样是最好的。

但在实际运用中,许多芯片技术可以接受100-200mil的误差值。

所以没必要追求1mil的误差值。个人觉得50mil已经很严格了。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我画的板子很简单,呵呵,就是一个CPCI后总线板,就是有几组DVI、USB、以太网的差分信号而已~以前没用过PADS,功能确实比Protel99se强大,呵呵。。。我画到那个地方也是力求它们等长而已,~当然实际中没有必要,就如二位版主所说。。。谢谢!